[求助] skill小白求助

楼主(2023-03-23):
(图片)

网友A:
geGetSelectedSet(deGetEditCellView(getCurrentWindow()))~>net~>term~>name

网友:
蹲。其实得到list以后,应该有办法把list中的每个元素单独取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GetSelectedSet(deGetEditCellView(getCurrentWindow()))~>net~>term~>name

OK,谢谢!能再帮忙看看为啥运行后,提示脚本里第六行的T2要是一个字符串,

上面的T2已经被赋值为一个字符串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谢谢!能再帮忙看看为啥运行后,提示脚本里第六行的T2要是一个字符串,

上面的T2已经被赋值为一个字 ...

先把let里面的T1 T2删掉改为局部变量,运行后在CIW输入T2看看T2值输出出来是不是确实是string,或许T2没抓出来值,一步一步debug吧,另外第六行第一个变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let里面的T1 T2删掉改为局部变量,运行后在CIW输入T2看看T2值输出出来是不是确实是string,或许T2没 ...

let就是局部变量呀,CIW里输入了T2,返回的确实是一个字符串“A_1”

但是就是赋值不进去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t就是局部变量呀,CIW里输入了T2,返回的确实是一个字符串“A_1”

第六行就是在创建label的窗口里把T2 ...

打错字了,应该是全局变量,因为有时候局部变量在CIW输出不出来,另外从你描述的需求来看,在layout加label的话用dbCreateLabel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错字了,应该是全局变量,因为有时候局部变量在CIW输出不出来,另外从你描述的需求来看,在layout加lab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改成这样了:
procedure(label()
T1=geGetSelectedSet(deGetEditCellView(getCurrentWindow()))~>n ...

你这样的cv是你取pin的schematic,不是layout,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改成这样了:
procedure(label()
T1=geGetSelectedSet(deGetEditCellView(getCurrentWindow()))~>n ...

T2=car(T1)
celldb=deGetEditCellView()
cv=dbOpenCellViewByType(celldb~>libName celldb~>cellName "layout" "maskLayout" "a")
dbCreateLabel(cv "TEXT" 0:0 T2 "centerLeft" "R0" "roman" 2)
dbSave(cv)

网友A:
hiGetPoint可以获取鼠标悬停位置的坐标,感觉能满足你需求,你说的左键点击坐标不知道有没有相关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GetPoint可以获取鼠标悬停位置的坐标,感觉能满足你需求,你说的左键点击坐标不知道有没有相关函数 ...

OK,刚我自己也试了hiGetPoint,整个过程是OK的,我再去查查有没有鼠标点击一下的函数。
感谢大佬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刚我自己也试了hiGetPoint,整个过程是OK的,我再去查查有没有鼠标点击一下的函数。
感谢大佬呀:love ...

感觉你的需求更像是“把加label的函数绑定到鼠标左键点击的bindkey”,点一下鼠标加一个label,倒也不像必需获取点击坐标,因为要点击的话肯定先悬停,点击位置的坐标和悬停位置的坐标理论上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需求更像是“把加label的函数绑定到鼠标左键点击的bindkey”,点一下鼠标加一个label,倒也不像必 ...

嗯呢,想了一下,悬停好像更方便,鼠标悬停在相应位置,按下对应快捷键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