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进行pnoise仿真的时候得到了两根噪声频谱

楼主(2023-03-23):
这是我进行pnoise后查看噪声得到的两条曲线,我看正常情况都是只有一条曲线的,请问这样该怎么办呢?

楼主:
这是我的参数设置

网友(2023-08-02):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同问一下

网友:
我发现是pnoise里的crossing direction里选的是all导致出现两根,更改为rise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