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生成Bump的PGV出错

楼主(2023-03-23):
小白提问,在做一个flip-chip芯片的后端,bump不是foundry提供的,BUMP的lef是自己写的。
在做power rail analysis时需要生成bump的PGV,根据Voltus的UG一步一步做的,但遇到了这个错误:

似乎是说BUMPCELL在lef中没有定义power pin。

附上自己写的BUMPCELL的lef,我感觉自己已经定义了用于Power的Port呀!
请各位指正:

补充:no powerpin detected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在libgen里面定义的net名字不对,修改成POWER就好了。但现在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Number of taps is zero for non-filler cell"

网友A:
感觉是你lef里对这个pin shape不符合他那个 manhattan shape的描述, 你可以打开一个正常的bump lef看看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你lef里对这个pin shape不符合他那个 manhattan shape的描述, 你可以打开一个正常的bump lef看看怎 ...

我是根据innovusUG里面的bump例子写的,您看看图,我相当于把UG里的bump等比例缩小了而已....

有一个问题是UG里bump只有一个叫pad的port,use是signal。我想bump也要用来供电是不是应该有use power的port,所以就设置了两个port,一个sig一个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你lef里对这个pin shape不符合他那个 manhattan shape的描述, 你可以打开一个正常的bump lef看看怎 ...

我根据innovusUG写的,只是把它的port等比例缩小了。区别是就是它只有一个port pad,use signal,但我也需要用bump供电,所以又加了use power的port,我的是port SIG和port POWER两个Port。

网友B(2023-06-12):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呀 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没有生成Bump的PGV  我只跑core 区域的 连EFUSE和PLL都没有生成, EFUSE和PLL是模拟供电 ,我只分析数字部分的就行,但是我感觉bump 是不是和filler这种cell 一样不需要生成PGV呢? 我也是第一次用voltus

网友C:
bump只有分size,不分signal还是pg的;都是一样只有一个pin :PAD;pg的一样用脚本创建连接关系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ump只有分size,不分signal还是pg的;都是一样只有一个pin :PAD;pg的一样用脚本创建连接关系就行 ...

谢谢指教,你是说的innovus里面吧 我是小白呢 之前是做中端的,现在才开始做后端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教,你是说的innovus里面吧 我是小白呢 之前是做中端的,现在才开始做后端 。 ...

ICC\ICC2\innovus都是一样的,bump的lef是没有区别的,你就按照foundry的模板改就行了,bump只有一个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