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MIC40工艺下的Latch-Up报错问题

楼主(2023-03-23):
请问SMIC40工艺下的Latch-Up报错问题

我整个版图尺寸不超过10um,它怎么会提示这个错误(距离不能超过35um)?
是因为我没有pick-up吗?我在N well上面打了pick-up,没有在NMOS管衬底SN上打pick-up,即便打了还是报这个错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基本意思是一个管子的衬底接触离管子最远不能超过35

网友A:
就是你的NMOS,PMOS都要加保护环作为衬底,NMOS加P型保护环,PMOS加N肼保护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的NMOS,PMOS都要加保护环作为衬底,NMOS加P型保护环,PMOS加N肼保护环

NMOS的P型保护环用什么层?用SP到M1的通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NMOS的P型保护环用什么层?用SP到M1的通孔吗?

对。

网友:
加PRboundary了么?有遇到过没加会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