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 串boundry scan chain的方式

楼主(2023-03-24):
朋友们,有木有SNPS家DDR串boundry scan chain的tessent flow? 或者DC flow也行。
或者可以提供些思路吗?参考什么资料?

网友A:
根据ip内提供的BSDL文件,与手册,根据tessent 手册,自己写一个 ip的tcd_bsacn,重点是interface和port、cell.
在集成该IP的模块,使用set_current_design之前读入这个tcd_bscan,工具会自动链接这些信号

网友:
通常都是BC_2 + BC_8的结构了。

网友(2023-04-24):
引用 网友A:
根据ip内提供的BSDL文件,与手册,根据tessent 手册,自己写一个 ip的tcd_bsacn,重点是interface和port、c ...

ddr IP根据手册,内部没有预置boundary scan chain,只有bump与bypass*信号描述,建议根据数字io pad的tcelllib,编写ddr 的tcelllib,描述清楚,告诉eda软件,如何调用bypass信号。

网友(2025-03-05):
按照Tessent cell library 手册,写一个IP 的 model, 工具可以自动识别并插入Boundary sc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