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中类软件变量coding问题

楼主(2023-03-24):
我有这样一个场景:
integer k [10:0];
assign k[0] = 0;

for (i=0; i<10; i=i+1) begin
    if(X) begin
        k[i+1] = k[0] + 2;

        a[k[i+1]] = 1'b1;
    end
    else begin
        k[i+1] = k;
    end
end

在上面代码中我想把k当成类似软件里面的变量来用,在循环体里面根据一定条件赋予新的值,然后将k作为地址使用。上面这种写法仿真没问题但红色部分不可综合,大家在遇到类似场景一般怎么处理的呢?已知使用chisel可解决,但无奈学习成本高,是不是只能用软件来写了。

网友A:
红色部分不可综合?纯组合逻辑电路实现还是可以插入寄存器?你的思路应该是怎么让它映射成电路,怎么让它可以综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部分不可综合?纯组合逻辑电路实现还是可以插入寄存器?你的思路应该是怎么让它映射成电路,怎么让它可 ...

这是一个纯组合逻辑,我想表达的是Verilog怎么使用带变量的地址,因为这是不符合语法的。

网友(2023-04-27):
systemverilog里可以用变量的。genv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