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bstract抽lef,不全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3-03-24):
abstract抽lef,不全是什么原因呢?只抽出一组电源地,还有电路新加的pin也抽不出来

网友A(2023-06-07):
verilog / PG 定義有誤

楼主(2024-08-16):
引用 网友A:
verilog / PG 定義有誤

您好,你是指哪个地方的定义有错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你是指哪个地方的定义有错误呢

方便将pin step的定法丢上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将pin step的定法丢上来吗?

网友(2025-03-07):
()中分别输入 TEXT DRAWING ,需要按照既定的格式做输入,并且对应至GDS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