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ic设计就业方向求助

楼主(2023-03-24):
各位在职的前辈门,可否指点一下,24届应届生的职位方向选择,目前比较纠结:
                    1.mcu方向
                    2.高性能处理器内核设计方向
                    3.SOC设计反向
       请问各位前辈给出一些参考意见感谢!!

网友:
入职一年,个人觉得2/3都还不错,1的话接触到的东西太受限了

网友A(2023-05-19):
1、MCU适合IC行业入门,可以比较容易熟悉芯片设计前后端测试量产,以及整个IC产业链;
2、内核设计,高大上,比较专;
3、芯片反向,不知道你反向什么,反向事情适合模拟方向,方便创业;毕竟芯片创业就两个极端,要么高举搞打,要不就反向小芯片;反向小芯片适合普通人。

看你自己向往哪走,,,

网友(2023-12-04):
引用 网友A:
1、MCU适合IC行业入门,可以比较容易熟悉芯片设计前后端测试量产,以及整个IC产业链;
2、内核设计,高大上 ...

他打错字了吧...反向 ->方向吧我觉得

网友:
就方向来看,如果自己吃得消,2是最好的。这个可能要求功底好,长时间学习。(PS 3可能也有学很久)
打工人,还是要看薪资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