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里为什么总体是找不到电源和地

楼主(2023-03-24):
大佬们,大家好!想请大家帮忙看下我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由衷的感谢!
如题,抽取了信号线和电源地的耦合电容,反标电容的时候报了好多错误,全是因为VDD和VSS找不到,反标信号线和VDD/VSS的cc失败报的错。

怎么才能让工具PT识别到VDD和VSS?【问题1】
APR工具是ICC。写出来的ICC里write_verilog里把VDD和VSS写出来了,写出来的形式是supply0 VSS; supply1 VDD;这样声明的。

我现在设计是混合信号设计里用数字APR做控制器的block,chip top是analog top,最终把版图merge到模拟的top里。
我现在看到PT的physical aware eco从lef,def读到的版图里也没有VDD和VSS的图形,但是把创建一个ICC的cel,把DEF读进去是可以看到VDD,VSS的。

此外,【问题2】在PT的layout窗口里也看到soft的placement blockage,我放了几个partial blockage,现在特定区域的cell密度。从lefdef的log里能看到DEF里的BLOCKAGES Section是读进去了,但是最后的summary里没有blockage。
我想写成create_placement_blockage的command, 通过set_eco_options读进去,但是发现pt的这个命令只有一种hard类型的blockage。

网友:
1 . 抽RC的时候 VDD , VSS 不需要抽RC ,
这样读没有PG的 netlist  + 没有PG的 db 就可以了 。

2. PT 认soft blockage , 没啥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