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一个MOS管,栅压与源漏上的电势有什么关系

楼主(2023-03-24):
给MOS管上的栅极施加电压,随着栅压的升高,MOS管的源极、漏极上的电压有什么变化?如果有变化,这个变化是怎么引起的?

网友A:
如果电流不变的话,那么Vgs增大,ro减小,Vds减小,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2023-06-30):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流不变的话,那么Vgs增大,ro减小,Vds减小,我是这么理解的

VGS变大,VDS减小可以理解,但是ro为什么会减小呢?ro=1/(lameda*Id),所以ro应改随着而沟调系数的减小而增加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