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jtag tap菊花链控制问题

楼主(2023-03-24):
多个jtag tap控制器菊花链串联后,是如何选定并控制其中的某个tap控制器?
几个芯片串起来,jtag菊花链工作原理,如果选定某一颗芯片?
有点疑问,状态机是tms控制,那岂不是cpu和fpga的tap处于一样的状态?是如何控制2个芯片的?

菊花

菊花

楼主:
能想到的是发bypass指令,发了后全部tap都处于bypass状态。然后就不知道咋控制了

网友A:
都是1149.1协议的话状态机的状态肯定一样的,同时shift IR --> cpu处于xx mode,fpga处于bypass -->再shift DR  同样的方式配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1149.1协议的话状态机的状态肯定一样的,同时shift IR --> cpu处于xx mode,fpga处于bypass -->再shift ...

看看我的理解对不对
1、先控制tms,使得2个tap都进入shift ir状态,假设上位机接到了tap1 tdi1,tap1 tdo接到了tap2 tdi,tap2 tdo接到了上位机,形成菊花链
2、然后通过tdi输入16+8位指令(如果tap1的指令是16,tap2个指令是8位),此时就能控制2个tap设定到想要设定的状态,比如tap1是 bypass指令(延时一拍的效果),tap2是 user define reg指令(自定义的寄存器17位)

3、再控制tms,使得2个tap进入shift dr状态
4、然后再通过tdi输入17+1拍,先输入的是tap2的数据,再输入tap1的1拍,使得17bit的数据刚好打入tap2的user define reg,实现写寄存器的效果,同时tdo输出,实现读该寄存器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我的理解对不对
1、先控制tms,使得2个tap都进入shift ir状态,假设上位机接到了tap1 tdi1,tap1 tdo ...

嗯 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