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改SDC后什么情况需要重新compile?

楼主(2023-03-24):
在设计比较大的时候,重新跑compile会比较耗时,那么怎么操作可以节省时间?修改SDC后什么情况需要重新compile?只需要看report时,什么情况下可以只需要将约束条件读入dc_shell再重新report就可以了?

网友A:
load DDC (or read netlist ),
update sdc,
report timing,
check timing report, if timing report acaptable, no need resynthesis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 DDC (or read netlist ),
update sdc,
report timing,

有时候修改sdc收紧和放松时序,先收紧再放松时是不是就需要重新compile?如果是之前的SDC比较松,修改SDC收紧,将修改的部分读入DC_shell再report_timing是不是就不需要重新compile?

网友A:
check timing report, if timing report acaptable, no need resynthesis

网友:
引用 网友A:
load DDC (or read netlist ),
update sdc,
report timing,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时候修改sdc收紧和放松时序,先收紧再放松时是不是就需要重新compile?如果是之前的SDC比较松,修改SDC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 timing report, if timing report acaptable, no need resynthe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