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fanout的LUT怎么解决

楼主(2023-03-24):
用report_high_fanout找到了高fanout的信号,但那些信号并不是我原来的rtl代码中的信号,而是工具命名的信号,对于这类信号——高fanout的LUT——该怎么处理呢?有没有大佬能指教一下 写的逻辑是这个

网友A:
我之前处理高扇出信号是在约束里添加set_property MAX_FAN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处理高扇出信号是在约束里添加set_property MAX_FANOUT。

谢谢回复!查了下,这个命令好像是只能作用于reg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查了下,这个命令好像是只能作用于reg

因为这种方法降低fanout本质是复制reg数量
你试试  set_property MAX_FANOUT 最大数量 [get_nets {对应nets路径}]

这样可以减少对应某个net的fanout数

网友:
寄存器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