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AC等效电路正端输入接地和参考电压的区别

楼主(2023-03-24):
想请教一下,关于DAC的这两种电路正端的不同接法是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我感觉区别在于一个有类似共模电平,而另一个没有。

楼主(2023-08-06):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区别在于一个有类似共模电平,而另一个没有。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