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晶体管为什么叫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楼主(2023-03-24):
MOS晶体管为什么叫金属-氧化物-半导体,书上说是由金属电极形成栅极,但是栅极不是多晶硅形成的吗?还是说书上指的是以前的工艺?

网友:
早期的PMOS和NMOS的栅极都是金属铝栅,MOSFET从上到下就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组成电容,通过对控制栅极电压形成纵向电场,所以成为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

网友:
最早是金属栅极,后面是polygate,到了后面,INTEL是40开始,TSMC是28开始,又变成了METAL GATE.

网友:
不知道你看的哪本书,或者你应该还没有看到后面,最早的金属栅出现在bipolar工艺中,用于制作jfet和pmos(是可以做pmos),再之后在cmos工艺中使用多晶硅栅,在深亚微米工艺中又重新开发使用金属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