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PMOS衬底没有默认接vdd,而是接到其他信号线上去了

楼主(2023-03-25):
我在原理图里面调用了三引脚的PMOS,按理来说PMOS它衬底应该默认是vdd,可是我发现版图中PMOS衬底没有默认接vdd,而是接到其他信号线上去了

好像一开始画的时候,PMOS衬底没有接到其他信号线上去,我画着画着PMOS衬底突然显示到其他信号线上去了,请问是怎么回事?

图中PMOS的B(衬底)接到WL信号线上去了,而且我把PMOS移动到其他地方,它的衬底还是显示连接在WL,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信息太少,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太少,看不懂

就是说PMOS管的衬底不是接vdd,而是显示WL(电路里的一根信号线),本来PMOS衬底不都应该默认接vdd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PMOS管的衬底不是接vdd,而是显示WL(电路里的一根信号线),本来PMOS衬底不都应该默认接vdd嘛 ...

衬底电位不同,就需要做在不同的阱里面

网友:
显示的连接关系不一定是正确的,具体连的哪一条线还是要跑了lvs才知道

网友:
更新电路看看(F3),可能是电路改动了,和电路确认一下就知道了。然后衬底接在信号上就相当于独立电位,并不是说一定要接VDD,需要单独放阱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PMOS管的衬底不是接vdd,而是显示WL(电路里的一根信号线),本来PMOS衬底不都应该默认接vdd嘛 ...

PMOS做在NWELL里,所以不是一定需要接VDD,接到相对高位都可以

网友:
一切以电路为准,电路接哪就接哪,可以问一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