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说ring-vco,很容易产生不同相位的多个时钟信号?

楼主(2023-03-25):
1资产
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A:
ring是多级,每一级是不同的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ing是多级,每一级是不同的相位

LC-VCO的输出,增加inverter,不能做成多相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LC-VCO的输出,增加inverter,不能做成多相位吗?

增加inverter,只是相位反相,对于 pi/4, 3pi/4类似无法产生,对于ring_vco每一级的对应的延时不一样,就很容易产生多相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inverter,只是相位反相,对于 pi/4, 3pi/4类似无法产生,对于ring_vco每一级的对应的延时不一样,就 ...

谢谢,ring-vco一般有多少个inverter组成?是不是每个inverter就相当于输出一个相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ring-vco一般有多少个inverter组成?是不是每个inverter就相当于输出一个相位来?
...

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ring-vco一般有多少个inverter组成?是不是每个inverter就相当于输出一个相位来?
...

3-5个反相器即可。更多反相器的结构建议阅读GRO的论文,在noise shaping TDC有用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个反相器即可。更多反相器的结构建议阅读GRO的论文,在noise shaping TDC有用过哦
...

正常需要3-5个反相器,就可以组成ring-vco?

那岂不是正常情况下,ring-vco只能输出3-5个不同相位的时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需要3-5个反相器,就可以组成ring-vco?

这是单端输入的反相器需要奇数个就ok了,拉闸维书上也有介绍的,有几个反相器就有几个相位咯。
要是差分输入的反相器需要偶数个反相器也可以振荡,我们做出过两个差分输入反相器组成的环形振荡器。

你要是想产生多个相位,要不用多个反相器参考GRO结构,要不就用相位内插电路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单端输入的反相器需要奇数个就ok了,拉闸维书上也有介绍的,有几个反相器就有几个相位咯。
要是差分 ...

谢谢,GRO主要用于TDC里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GRO主要用于TDC里面吗?

GRO就是门控环形振荡器,可以暂停反相器链的振荡,使每个反相器输入输出节点的电荷保持,方便在相位域进行噪声整形处理,比较适合于TDC。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GRO主要用于TDC里面吗?

GRO可以在相位域进行噪声整形处理,比较适合T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GRO可以在相位域进行噪声整形处理,比较适合TDC

谢谢,请教下,ring-vco可以输出多个相位的时钟,那digital PLL可以输出多个相位的时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