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型数字隔离器版图

楼主(2023-03-25):
有没有老哥做过电容型数字隔离器?请问在画隔离电容的上下极板版图时如何规避金属面积过大导致DRC在metal slot rules上报错?

网友:
好奇问  哪家   电容型数字隔离器工艺
隔离端耐压多少?

网友:
slot rules必须要遵循的,不能规避;利用多个并联实现大电容

网友:
个人想法,最小电容的大小就用metal slot的最小宽度来确定,至于多少需要楼主自己确定了

网友A(2023-11-23):
想请教一下若使用SMIC0.18umBCD工艺,在该工艺下能够绘制隔离电容吗,还是需要特殊的工艺才能绘制隔离电容?

网友(2024-05-16):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若使用SMIC0.18umBCD工艺,在该工艺下能够绘制隔离电容吗,还是需要特殊的工艺才能绘制隔离电容 ...

同问,目前我也想用.18BCD工艺做一个隔离电容,但不知道具体步骤,求有大神回答一下

网友B:
耐压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耐压是多少?

大概1200v,本来想自己画一个mom电容做隔离电容的,奈何不知道怎样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概1200v,本来想自己画一个mom电容做隔离电容的,奈何不知道怎样画

结构是MOM,没有问题,你得研究一些metal之间的耐压是多大。不如metal1与metal2之间的耐压是多少?这样大概推算输出1200V需要多厚的电介质,这个需要特殊的工艺来支持,一般工艺做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结构是MOM,没有问题,你得研究一些metal之间的耐压是多大。不如metal1与metal2之间的耐压是多少?这样大 ...

前辈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我按您的意思找到了金属层间的电介质的参数,但是不知道这个ER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我按您的意思找到了金属层间的电介质的参数,但是不知道这个ER是什么意思 ...

我也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