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在点选目标后,查看属性不显示

楼主(2023-03-25):
virtuoso在点选目标后,查看属性不显示,一定要框选目标,才能查看属性,请问怎么设置才能点击目标就可以查看属性.

网友A:
OBjects的S都勾上了吗,应该是被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jects的S都勾上了吗,应该是被锁了

勾上了,只有框住才可以选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勾上了,只有框住才可以选到.

不懂,等大佬解答

网友B:
确定不是大写键锁定了?我遇到的都是因为大写字母建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是大写键锁定了?我遇到的都是因为大写字母建锁定

不是,我用6.16就没事

网友:
顶一下,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