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怎样才能让ICC不优化、不改变dc出来的netlist!

楼主(2023-03-25):
各位前辈,

      本人通过利用数字标准单元库手搭了一个电路,并根据该电路写出了dc综合后映射完成的verilog 文件,即直接跳过了dc综合,我自己写了netlist文件,但是icc之后,会把我的这个网表给插入各种buffer,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希望它不做任何优化直接生成版图,应该怎么做呢?求助求助!!!!!!!

网友A:
手动操作place,不要跑cts和optcts,然后route,不要跑routeo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操作place,不要跑cts和optcts,然后route,不要跑routeopt

成功了!谢谢前辈!

楼主:
只用这条命令好像还不是很够,得用楼上前辈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用这条命令好像还不是很够,得用楼上前辈的方法。

手动place是怎么实现的呢,单元数量很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功了!谢谢前辈!

刚好跑过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动place是怎么实现的呢,单元数量很少吗

create_placement 再 legaliz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