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如果要用fpga完成图中的三个时间皆可以调节的方波,并且还要ns级别,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23-03-25):
求问如果要用fpga完成图中的三个时间皆可以调节的方波,并且还要ns级别,有什么办法吗

三种时间的方波

三种时间的方波

网友:
调节的步进是多少?

网友(2023-08-23):
是啊,要看调节步进,更具体一定的参数,才好选型FPGA、评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