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1、特殊的filler cell吗?2、后驱电源选择?

楼主(2023-03-25):
求助:问题如下:

1、Endcap cell(well)tap celldecap cell都是特殊的filler cell吗?
2、对于VDD25、VDD50这这两种有什么区别?作用是什么?怎么选用?

网友A:
1、Endcap cell,(well)tap cell,decap cell都是特殊的filler cell吗?
decap cell ======= 是特殊filler,通常只能放在 boundary
(well)tap cell =====  看出特殊filler 也行, 可以当filler 用。

2.
VDD25、VDD50这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
case by case ,这个需要好好看ip 的文档,没有固定答案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Endcap cell,(well)tap cell,decap cell都是特殊的filler cell吗?
decap cell ======= 是特殊filler ...

decap cell ======= 是特殊filler,通常只能放在 boundary

这个可以放在任意位置吧?不是说是filler,您指的boundary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cap cell ======= 是特殊filler,通常只能放在 boundary

Decap can be placed anywhere.

Decap is very useful, especially for high speed designs.

网友A:
decap cell ======= 是特殊filler,通常只能放在 boundary
不好意思,手误,应该是endcap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cap cell ======= 是特殊filler,通常只能放在 boundary
不好意思,手误,应该是endcap  ...

请教下,如果是endcap,boundary是上下左右都加,还是只加左右,我看不同工艺可能不同,这是有什么规律吗?比如多少工艺以下,只左右加?

网友:
我看不同工艺可能不同,这是有什么规律吗?
===
大于55nm可以不加。
40需要加左右。
小于28上下左右都要加 ~~~

大致如此,不同foundry 会有些轻微不一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cap cell ======= 是特殊filler,通常只能放在 boundary
不好意思,手误,应该是endcap  ...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endcap cell 这个类型我在standard I/O文档中并没有看到具体说明,只在BCD工艺的文档中发现这个cell。请问在哪里有具体说明呢??

网友A:
请问在哪里有具体说明呢??
===
具体说明有点困难 ,一般foundry会提供 ref script ,跑一些简单的block 再跑drc就看到咋弄了。。。
放不对的话,会报base DRC 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哪里有具体说明呢??
===
具体说明有点困难 ,一般foundry会提供 ref script ,跑一些简单的block  ...

因为在这里看见这类型cell ,有些疑惑他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哪里有具体说明呢??
===
具体说明有点困难 ,一般foundry会提供 ref script ,跑一些简单的block  ...

请问 这个cell的功能 用途是什么呀?

网友A:
请问 这个cell的功能 用途是什么呀?
===
制造上的需求, 需要吧std cell 围一圈, 要不然模型不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endcap cell 这个类型我在standard I/O文档中并没有看到具体说明,只在BC ...

请教下,您说的BCD工艺的文档中的BCD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在这里看见这类型cell ,有些疑惑他是干嘛用的

这些是IO的fill。做chip时,IO之间有可能存在空隙,这些fill就是用来填空的,将所有IO连在一起,形成环路。

PAD是放在IO上面,用来焊线的
CORNER是放在4个角落的(矩形chip)
FILL是填空的
ENDCAP是放在结束端的,假如IO不能连接成环状,例如只有一排,那么起始和结束的位置就要放ENDCAP

另外根据电源域的不同,分为数字域和模拟域,模拟域的fill再名字中有个“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这个cell的功能 用途是什么呀?
===
制造上的需求, 需要吧std cell 围一圈, 要不然模型不准 ~~~ ...

感谢感谢!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您说的BCD工艺的文档中的BCD是什么?

我觉得是一个高压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是IO的fill。做chip时,IO之间有可能存在空隙,这些fill就是用来填空的,将所有IO连在一起,形成环路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