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想问一下cadence设计的电感的值一般不超过多少呀?

楼主(2023-03-25):
400p以上的电感会不会很大很大

网友A:
我觉得要看你的面积预算,我使用过400p的电感,品质因数6,面积有400u*350U,做L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要看你的面积预算,我使用过400p的电感,品质因数6,面积有400u*350U,做LNA ...

我做的频段超过了20Ghz了,我听说好像tsmc库里的电感的超过20Ghz就不太行了,得自己建模,听说建模电感还是挺麻烦的也是难搞。要是把全部电感放片外版图就十分空了,我做的也是LNA

网友:
不大,以前RF design里几个nH是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