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开环增益问题

楼主(2023-03-26):
大家好,小弟最近仿真一个比较器的开环增益,结构是一个OTA,直流偏置为40uA,管子均在饱和区,反馈电阻设置的几千欧姆,仿真出来的直流增益很不正常只有20dB,带宽也不算很高7M左右,感觉比普通五管OTA的性能都差,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希望大佬们能够答疑解惑。

网友A:
反馈电阻只有几千欧姆的话,很可能输出级管子直流工作点都不正常了。OTA漏级输出电阻一般比几千欧姆大很多吧。你按照戴维南等效算一下,我觉得反馈电阻几千欧,这个增益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电阻只有几千欧姆的话,很可能输出级管子直流工作点都不正常了。OTA漏级输出电阻一般比几千欧姆大很多 ...

谢谢回复,已经解决了,是我管子的直流偏置点没设计好的原因,在输入电压相等的情况下,反馈电阻不影响直流偏置,工作点是正常的,反馈电阻更多影响交流性能。

网友:
看管子状态没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已经解决了,是我管子的直流偏置点没设计好的原因,在输入电压相等的情况下,反馈电阻不影响直 ...

       请问没有设计好的直流点,是怎么回事呢?直接看您图片的话,每个管子都是在饱和区呀?

网友:
楼主有这种结构的论文名字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没有设计好的直流点,是怎么回事呢?直接看您图片的话,每个管子都是在饱和区呀?
...

在小信号下,OTA开环的输出阻抗本来很大(几百K欧姆级别吧),但是闭环时候的反馈电阻会对输出端有加载效应,使得等效的输出阻抗等于一个大阻抗和一个小阻抗并联的结果,大大降低了小信号增益。如果反馈电阻只有几K的话,估计原来的开环增益是六七十dB,降低了有100倍差不多就剩下20d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小信号下,OTA开环的输出阻抗本来很大(几百K欧姆级别吧),但是闭环时候的反馈电阻会对输出端有加载效 ...

那这跟我原来想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怪我原来没有表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小信号下,OTA开环的输出阻抗本来很大(几百K欧姆级别吧),但是闭环时候的反馈电阻会对输出端有加载效 ...

有这个原因,之所以反馈电阻调到很小是我想要大的3db带宽,调大的话增益变大但是带宽衰减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原因,之所以反馈电阻调到很小是我想要大的3db带宽,调大的话增益变大但是带宽衰减严重。 ...

那就是要调调极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