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闩锁效应,怎么简单的解释其原理

楼主(2023-03-26):
闩锁效应,我的理解是:寄生在PMOS中的PNP和寄生在NMOS的NPN与衬底中的寄生电阻和N阱的寄生电阻形成回路,当衬底有大电流流过的时候,寄生的三极管会导通,将电流流入另一个三极管,回路会将电流无线放大,最终使器件失效。

有没有简短一点的话概述闩锁效应?

网友:
关键是BJT基极到发射极之间的寄生电阻上的电压使BJT开启,正反馈就会起作用,电流会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