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65nm工艺的电感问题

楼主(2023-03-26):
工作在20Ghz以上的频率范围是不是工艺库里的电感就不适应了?

是不是就得自己建模电感了,这样的话建模电感步骤麻烦吗,萌新没有建模过电感

网友A:
频率比较高的时候PDK的模型一般就不准了,需要用到电磁场仿真工具,可以参考一下贾海昆老师的知乎专栏相关文章。
https://zhuanlan.zhihu.com/p/379426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比较高的时候PDK的模型一般就不准了,需要用到电磁场仿真工具,可以参考一下贾海昆老师的知乎专栏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