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5141下安装mmsim121的安装包和安装方法

楼主(2023-03-26):
5141已结安装并正常运行,但是下载的免安装mmsim121不能运行,求高手帮助搞定mmsim121的安装。万分感谢!

网友A:
解开压缩包,设置下路径就可以了啊,你没有描述问题出在哪?

而且太老了,很多新的模型都不支持了,比如BSIM6的,最好用18或以后版本。

楼主:
会报找不到32bit 或者64bit的运行文件,没法链接。但是办公的这个mmism121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开压缩包,设置下路径就可以了啊,你没有描述问题出在哪?

而且太老了,很多新的模型都不支持了,比如BS ...

设置后会报cdsServIpc不能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后会报cdsServIpc不能运行

没遇到过,你试着手写一个netlist,然后直接命令行spectre netlist看看会出结果不?排查下是spcetre本身的问题,还是icfb调用的接口问题。感觉你这个更新icfb没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你试着手写一个netlist,然后直接命令行spectre netlist看看会出结果不?排查下是spcetre本身 ...

试过直接spectre命令运行,也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过直接spectre命令运行,也不行。

我感觉是mmsim121里面的程序不能运行,就是不知道怎么样配置才能让它们能运行

网友B:
用Cadence的Iscape工具进行软件配置,在Iscape界面上找到IC5141和MMSIM121,让他们同时在列表中出现,然后选中MMSIM121进行配置,这样可以使得IC5141从它自己的软件装载路径找到所需要的MMSIM的其他部分。最后在你的环境变量中设置MMSIM_HOME,或者IUS_HOME变量,指向MMSIM的装载路径,并且在PATH变量中设置MMSIM的可执行文件所在的路径,就可以了。没别的学问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adence的Iscape工具进行软件配置,在Iscape界面上找到IC5141和MMSIM121,让他们同时在列表中出现,然后 ...

您好!多谢指导,已经安装好的5141和mmsim121还可以配?我没有用iscape配过,麻烦不吝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多谢指导,已经安装好的5141和mmsim121还可以配?我没有用iscape配过,麻烦不吝指教。非常感谢! ...

配置过程很简单,就是按下配置按钮时候回答几个跟路径相关的问题就好了。IC5141还不用管OA路径在哪里,更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过程很简单,就是按下配置按钮时候回答几个跟路径相关的问题就好了。IC5141还不用管OA路径在哪里,更 ...

刚刚试了下,会报错,会不会是我的mmsim12.1有问题,不知道您能不能提供一个mmsim12.1的安装包。谢谢!

网友:
报什么错了,看一下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有2012年的spectre。 这是什么样的公司? 中国的芯片行业还有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过程很简单,就是按下配置按钮时候回答几个跟路径相关的问题就好了。IC5141还不用管OA路径在哪里,更 ...

您好!之前是安装包的问题,重新找了个包,现在报libabv.so:wrong ELF class:ELFCLASS64这样错误,不知道啥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