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tspo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3-26):
我看论文里有很多写这个的,我在其中一篇看到的是DRC hotspot,这篇里还解释了一下,好像是DRC错误明显多的区域?其它的hotspot也是这种意思吗?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下图片中对于hotspot 的解释,

-hotspot 是reportCongestion 命令的一个选项

-hotspot 是reportCongestion 命令的一个选项

网友:
其实就是那个地方drc很多的意思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