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rtuoso中高亮线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3-03-26):
之前用快捷键9高亮线都是图1这种线条,但是新建的一个电路高亮后是点类型(图2),求问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要打开layout LSW界面,设置display文件线条类型(也可直接修改文件),在最后边的地方y0-y9之类的名字。论坛里蛮多教程的,你搜搜看“电路图里的点亮线变成粗线”

网友:
和楼上说的一样,试试修改display.drf文件

楼主:
解决了 谢谢各位大佬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