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容充电电流的尖峰

楼主(2023-03-26):
请教一下各位,如图我使用了一个如图的gainboost结构,并且想将输出电流在电容中存储,但是开关M1导通时,电容电流如图所示存在很大的尖峰,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及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

网友A:
可能两个原因吧,自己尝试下是哪个占主要:
1、复位态的电流由于沟道效应已经不是20uA
2、充电管的导通需要先满足M1栅源电压达到开启条件,意味着M1开启瞬间Cap上的电压会要求跳变,但电容电压不允许突变,只有用突变电流满足

建议复位电压不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两个原因吧,自己尝试下是哪个占主要:
1、复位态的电流由于沟道效应已经不是20uA
2、充电管的导通需要 ...

感谢老哥,我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