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essent mbist的read the libraries

楼主(2023-03-26):
请问下,mbist手册里有
Example 1
The following example shows how to read in the Tessent cell library file for the pad IO macros.
read_cell_library ../library/adk_complete.tcelllib
Example 2
The following example shows how to explicitly read in memory BIST models.
read_core_descriptions ../library/128x64_RAM.memlib

读library到底是用read_cell_libary还是用read_core_descriptions ?
这点没看懂

还有一句
“set_design_sources -format tcd_memory -y ../library/memlibs -extensions memlib”

-extensions memlib 又是什么意思 ?

网友A:
1.如果你是netlist flow,需要read_cell_library读一些std cell库,这个是tessent格式,就是定义了一些cell name,cell pin等,可以通过读lib转换;如果你是rtl flow,可以不用这个命令。
2.read_core_descriptions这个命令主要读sram的model,mbist的话这个是必须的,可以参考手册自己写一个;
3. “-y ../library/memlibs -extensions memlib”意思就是在路径../library/memlibs下,读后缀为memlib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你是netlist flow,需要read_cell_library读一些std cell库,这个是tessent格式,就是定义了一些cell ...

谢谢!"read_core_descriptions这个命令主要读sram的model,mbist的话这个是必须的,可以参考手册自己写一个"  sram的model不是SRAM的IP厂家提供的吗?为什么还要自己写?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read_core_descriptions这个命令主要读sram的model,mbist的话这个是必须的,可以参考手册自己写一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set_design_sources -format tcd_memory -y ../library/memlibs -extensions memlib”这句又是加入Library??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set_design_sources -format tcd_memory -y ../library/memlibs -extensions memlib ...

sram model一般是厂家提供的,没有也可以自己写。读sram tcd的话,这两个命令选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B(2023-08-16):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你是netlist flow,需要read_cell_library读一些std cell库,这个是tessent格式,就是定义了一些cell ...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读入了pad的tessent的lib,但是工具还是报了错误;all ports must be connected to a pad cell from your library......;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读入了pad的tessent的lib,但是工具还是报了错误;all ports must be connected to  ...

读入的pad library有问题,tessent工具没有识别出来,具体哪里有问题,可以对照一个golden的library分析下。

网友C(2023-11-15):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你是netlist flow,需要read_cell_library读一些std cell库,这个是tessent格式,就是定义了一些cell ...

你好,我现在基于tessent官方的例子,走rtl流程,设计里有个ROM,到生成pattern的时候,软件报错,提示需要读入ROM的rcf文件,找不到应该用tessent的哪个命令读入。前面在mbist时,用set_config_value在dft_specification里设置了ROM的二进制文件。

网友D(2024-02-05):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你是netlist flow,需要read_cell_library读一些std cell库,这个是tessent格式,就是定义了一些cell ...

请问读lib转tessent格式的tcd库具体该怎么操作呢,再tshell里直接读库会报语法错误

网友(2024-04-18):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现在基于tessent官方的例子,走rtl流程,设计里有个ROM,到生成pattern的时候,软件报错,提示需 ...

rcf可以在ROM对应的.lvlib那个文件里面改路径,但是我自己跑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Tessent识别不了那个路径,所以可以先用display_specification打开那个配置界面,在配置界面里面自己设置rcf文件

网友(2024-05-30):
Warning: No modules with attribute tcd memory name or tcd memory cluster name
and no child blocks with memories found. Verify your 'set design source -format tcd memory( cluster)'!
settings if you are supposed to have some or use -memory bist off if you are not

求问,这个warning是什么原因呢?memlib文件是自己仿照手册写的

网友(2024-07-01):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读入了pad的tessent的lib,但是工具还是报了错误;all ports must be connected to  ...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用pad.v但是tessent却识别不了

网友E(2024-10-16):
引用 网友D:
请问读lib转tessent格式的tcd库具体该怎么操作呢,再tshell里直接读库会报语法错误
...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现在读IO库也报语法错误

网友:
换工具了,用mbistarchitect

网友(2025-01-15):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现在读IO库也报语法错误

你好,解决了吗?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
我的lib里面的格式是MemoryTemplate的,这个我看别人说是在set design source这一步读的,那我read cell library需要读什么文件呢,我mbist对应的只有这一个lib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