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宽带LNA指标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03-26):
大佬们我想问一下带宽在23-28Ghz的LNA,增益是10-24dB,NF是1.3-3.1,IIP3是-19dBm,p1dB=-4.2dBm。这样的指标合理吗,哪些比较不足的?

网友A:
增益范围这么大,要做可变增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范围这么大,要做可变增益吗?

要做大带宽的,我后面用两级级联弄的比较大带宽了,但是不知道为啥Kf小于1了,我有一个MOS管是线性区工作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做大带宽的,我后面用两级级联弄的比较大带宽了,但是不知道为啥Kf小于1了,我有一个MOS管是线性区工作 ...

最高增益往下3dB才算有效带宽吧,一般低噪声放大器MOS管都是饱和区工作的,Kf<1有可能和这个有关,需要再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增益往下3dB才算有效带宽吧,一般低噪声放大器MOS管都是饱和区工作的,Kf ...

我检查了一下好像是我没做输入输出匹配的关系,后面我固定一个频率做了匹配后K就上去1了,之前我没做匹配把管子调到饱和区也不行,反而别的指标变的很糟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