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报错

楼主(2023-03-27):
The following masters are used in this cellview, but cannot be found in your search path,请问一下导入工程文件库后想要打开查看使用库内子模块的模块时出现了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哇,这里的search path要怎么调整呢

楼主:
解决了已经,是因为在cds.lib里面的路径设置没有设置好

网友(2023-12-03):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已经,是因为在cds.lib里面的路径设置没有设置好

您好,可以请教一下具体怎么设置一下这个路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