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atlab sigma-delta 调制器建模时scale函数的用法!!

楼主(2023-03-27):
如上图,用于Sigma-Delta调制器建模时的一个工具函数,各位大佬能帮我解释一下,sacle函数括号里各参数的实际意义吗?卡在这里几天了!!比如:这设计目标是,输入信号150k,过采样率128,电源电压2.5V,一位量化,我该怎么填这个函数,跪求各位大佬帮忙!!!

网友:
1bit量化器的nlev应该是2^1=2,而非2^0=1;你说的150k大概是信号的带宽?这里的输入频率应该是考虑防止频谱泄露的归一化输入频率f = Nper/2^N,分子中是一个质数,也是仿真周期数;分母是做FFT的点数。假设你的带宽是150kHZ的话,如果周期数取13,FFT点数取2^16 = 65536,f就已经计算出来了。
但是还需要知道DSM参考电压Vref的值,所以后面需要你自己来确定。
建议楼主看硕士论文。

网友A:
其他的参数看后面的描述就可以理解,ABCD是DSM的状态空间参数,是stuffABCD()这个函数的输出结果,而stuffABCD的输入需要有agbc和调制器结构五个参数,这些参数是realizeNTF这个函数的输出。
到了realizeNTF这个函数,他的输入就很简单了,题主可以自行看书中的解释。
另外,关于ABCD状态空间的描述,可以看那本书的4.8节,整体的实现可以看第七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参数看后面的描述就可以理解,ABCD是DSM的状态空间参数,是stuffABCD()这个函数的输出结果,而stuffA ...

大佬能不能就我上述描述的实际参数,进行一下带入,现在刚刚初学ADC,英文水平不是很好啃书确实有点吃力。比如:我理解一阶量化器 nelv=1;150K输入频率,128过采样率那么,f=150/150*128*2;也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然后,后面的xlim,ymax,umax,N就不是很懂了。

楼主:
好的 谢谢大佬 我再请教一个问题
如下图这是sdtoolbox内的非理想积分器模型,这些参数该如何设置呢如图一
现在我设置的是
ts=512e3
AW=80
amax=0.8vdd
sr=1e5
gbw=1e7
但是加入之后仿真波形就完全不对了如图二 图三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