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报错信息

楼主(2023-03-27):
做LVS时报错,请问这种如何修改   箭头指的两个蓝色区域即为高亮显示的错误地方

网友:
是这STD cell的吧?

网友:
管子尺寸对不上,建议你比对电路看看。(应该把拐角往上拉,AA GT 交汇处不应该是这样)

网友:
在AA有源区里面poly应该是直的吧,如果需要弯折,建议在外面,器件还是保持调用时的状态,不然尺寸对不上

网友:
4楼说的对

网友:
也是高手,AA里面不能出现拐弯的poly

网友:
就想缩小POLY到AA的间距

网友:
这是什么曲栅?

网友A:
poly打弯后怎么计算w l 的,每这样画过,只·听说过功率管会考虑这样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ly打弯后怎么计算w l 的,每这样画过,只·听说过功率管会考虑这样画

直边加斜边总和就是W,L在斜的地方需要和直的地方一样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