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各位前辈,校招如果要学一门脚本语言的话,学哪个比较好

楼主(2023-03-27):
1. 看各大网站的知识体系里,说是要会一门脚本语言,在实际IC开发中,是不是脚本语言应用很广泛呢?

2. 网站中推荐的是Tcl,Perl和Python,这三门语言哪一个应用比较广泛呢?如果新手要学的话,学哪个会比较好呀?

网友A:
现在学,肯定是选python

网友B:
不用纠结,随意选一个先,实际上是看你去到的公司,项目组用哪个熟练就用哪个,不可能一个人用一套脚本,基本上是个人服从团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纠结,随意选一个先,实际上是看你去到的公司,项目组用哪个熟练就用哪个,不可能一个人用一套脚本,基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学,肯定是选python

好的谢谢

网友:
个人是比较推荐python的,但也要看公司的实际情况

网友:
perl和python应该可以画到一类,tcl应该是单独的吧

网友(2023-04-27):
如果是数字这边,TCL和python同时学。
另外就是看你的工作内容:
如果前端设计和验证,主要是学习python,而tcl了解一下,简单的语法会就行了(比如if ,loop等)
如果是后端P&R,TCL用得更多。
如果是模拟,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