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带通滤波器为什么在高通部分会突起?请问怎么让这个变得平滑?

楼主(2023-03-27):
感觉不平滑的是连续遇到了两个极点,不清楚这个极点从哪里来的。574kHz处的极点从哪里来。

不平滑

不平滑

平滑

平滑

网友A:
这样看应该是多了一对零极点吧。
需要电路图作进一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应该是多了一对零极点吧。
需要电路图作进一步分析。

低频的高通电路是由这个决定,vi跟vo没有接反,这是高通电路部分,vi跟vo之间还接了一个低通电路。如果还能帮忙分析,我再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应该是多了一对零极点吧。
需要电路图作进一步分析。

完整电路图。

网友(2023-05-03):
你看看下面两条对你有没有帮助:
1. 你有没有检查过各个运放的phase margin ?

2. 各个运放的带宽是否足够宽,在你关心的通带以内都可以忽略GBW的影响?

网友B:
1 运费带宽引起的   2 存在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运费带宽引起的   2 存在极点

可否分析得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