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 的2p6m工艺跑仿真,电阻电容报错,说是没有定义,但是我已经添加了模型文件

楼主(2023-03-27):
smic.18 的2p6m工艺跑仿真,电阻电容报错,说是没有定义,但是我在仿真之前已经添加了模型文件,是这个模型文件里没有电阻电容的定义吗,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有没有你根据你填的这个路径找到那个文件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你根据你填的这个路径找到那个文件看一下就知道了

看了看不出来呀,可以帮我看看模型文件里面这个电容有定义吗 屏幕截图 2023-03-27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看不出来呀,可以帮我看看模型文件里面这个电容有定义吗

这个图上又include了一个文件,进这个文件里看看,一般情况是有的。如果不行,你可以重启一下,然后attach一下库,再开ADE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上又include了一个文件,进这个文件里看看,一般情况是有的。如果不行,你可以重启一下,然后attac ...

你好,这个是include里的文件,可以帮我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