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分die后合封比起一颗die实现有哪些难点啊?

楼主(2023-03-27):
104资产
分die后合封比起一颗die实现有哪些难点啊?

网友:
看合封封装类型和互连方式,如果通过基板互连,100多根没有问题,如果用bonding线互连,要和封装厂沟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有优缺点吧,合封的话,更多要考虑封装上的问题 散热  功耗等,,单颗die来实现的话,更多的是设计层面需 ...

一般两颗die之间能够连接多少根导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线就看两颗die的设计呀,这个没法来估算吧

设计需要100多根 也可以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