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 调整管的选取

楼主(2023-03-27):
前辈们,如果输入是1.8V,输出要求是2V,那么调整管应该用NMOS 还是PMOS呢?这应该用NMOS+charge pump结构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LDO的输出是比输入小的,NMOS+charge pump是为了在dropout较小的时候还想用NMOS作为功率管的一种解决方案,并不能实现输入1.8V输出2V的效果。想要升压应该还是考虑用boost变换器或者直接内部自举吧。

网友B:
电源1.8V,输出2V妥妥的charge pump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的输出是比输入小的,NMOS+charge pump是为了在dropout较小的时候还想用NMOS作为功率管的一种解决方案, ...

前辈,能不能用电荷泵把输入电压1.8V泵两倍变成3.6V,以这个3.6V作为LDO的输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1.8V,输出2V妥妥的charge pump啊。

前辈的意思是把1.8V用电荷泵抬高,然后用这个抬高后的电压作为LDO的输入吗?

网友:
不用chargepump,也可以。

网友:
输入1.8V输出2V不能用ldo啊,你想想ldo的全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