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图,版图窗口初始化

楼主(2023-03-27):
    有没有那种打开版图跟电路图的时候让它们分别出现在在我想要的位置,大小的功能?

网友:
当然有,有设定固定window 坐标的,也有根据屏幕直接铺满的或者对半分的,通过skill或者cdsenv来设置

网友A:
想指定window坐标的话直接在cdsenv里搜window来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指定window坐标的话直接在cdsenv里搜window来设

具体的代码是什么呢?

网友B:
求一个skill脚本可以把窗口全屏
https://bbs.eetop.cn/thread-94008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一个skill脚本可以把窗口全屏
https://bbs.eetop.cn/thread-940084-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 ...

感谢

网友:
这个可以改设置实现的文件是cdse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