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通delta-sigma理论SQNR计算

楼主(2023-03-27):
      各位前辈好!小弟需要计算带通delta-sigma ADC的理论信噪比。

      看了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 书第二版上带通的那一章,没有看到信噪比计算,只看到了对过采样率的定义。
      想请教各位前辈,带通delta-sigma理论信噪比如何计算呢?是不是用带通情况下的过采样率的定义式,代入传统低通情况的表达式呢?
      欢迎各位前辈赐教!

楼主:
自顶,有没有前辈来指导一下啊

网友A:
我觉得你说的对,就是按照OSR带入 低通SQNR公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说的对,就是按照OSR带入 低通SQNR公式就好了

可是,根据我实测的结果,带通的比低通的,SNR会差不少呢。看文献,一般带通的FoM确实很难做到低通那样。低通FoM可以做到180左右,带通的好像能做到150就很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根据我实测的结果,带通的比低通的,SNR会差不少呢。看文献,一般带通的FoM确实很难做到低通那样。 ...

你说的是这个FOM吧? 带通FOM上不来是因为相同的带宽fb,带通的运放需要工作在更高的GBW,功耗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这个FOM吧? 带通FOM上不来是因为相同的带宽fb,带通的运放需要工作在更高的GBW,功耗大吧?

喔喔应该是的。那么请问,SQNR的理论计算,是不是把带通的过采样率定义式,代入传统低通的SQNR计算公式,就可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喔应该是的。那么请问,SQNR的理论计算,是不是把带通的过采样率定义式,代入传统低通的SQNR计算公式, ...

我认为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