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后仿vdb中不存在fsm覆盖率问题

楼主(2023-03-27):
如图,出现了fsm coverage shape is not there in the vdb问题,请问有没有解决方法?

其中,cov为编译生成覆盖率指令,图一执行的是display_cov指令

网友:
Verdi里面的提示意思应该是你编译的时候没有带上-cm fsm的选项;
我没看懂你的makefile里面vcs和cov的区别是啥,一般我们编译指令只有一个,至于带不带cov,在Makefile里面通过开关控制,如果要带上覆盖率,需要加上编译选项:-cm line+fsm+cond+tgl,分别对应行覆盖率/状态机覆盖率/条件覆盖率/toggle覆盖率

网友(2023-06-15):
v能分享一下synopsys的和谐吗,生成了文件,打开提示license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