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过程中,写好了hcell和xcell,晶体管还是被提取参数了

楼主(2023-03-27):
我最近用SMIC 40工艺的PEX做了一下参数提取,并且加入了hcell和xcell,也选择了Gate level,输出选择了calibre view形式

我发现最终的calibre view里面还是把晶体管提取成电阻电容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我的hcell xcell格式不对?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他不是自己带吗 为啥要再去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不是自己带吗 为啥要再去写呢

对 PDK自带的,但有些情况下也需要自己定义

网友(2023-08-01):
版图stream out后会被自动加上后缀,楼主所写与gds不match,建议使用PDK自带

网友:
有可能是calibre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