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XL在哪里查看仿真error呢?

楼主(2023-03-27):
仿真完成后提示有error,但是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查看,想请问一下如何在用ADE XL仿真的时候查看output log 呢?就是用ADE L仿真的时候会自动弹出来的一个窗口,里面会有error和当前仿真到哪一步这些信息。

网友:
上面中间有一栏tab,分别为output setup,results, diagnostics;选择History,然后tab会出现一个下拉栏,MC仿真默认是yield,下拉选择detail即可看到每个点的信息然后在你关心的case上右键选择log查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