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白求助有关一个via形状的问题

楼主(2023-03-27):
小白求助,为什么版图里包括lef里定义的via都是正方形的? 但是我之前在fab里待过,见过制造出来的via都是圆形的,到底哪个形状是对的?

网友A:
你看到的应该是处理过的,还有就是你看到的应该是制造完的,现在这个是版图级的形状,就是正方形,我做过10种工艺就没有圆形,而且工艺厂也不能让我们画成圆形的,制造上会有问题,看rule

网友B:
版图都是方形的,但是制造过程中因为光刻胶曝光和刻蚀的原因,对于小尺寸方孔不能做出直角,所以看起来是圆的,其实只有直角变圆了,并不是圆形

网友C:
前面说的对,版图是有正方形和长方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到的应该是处理过的,还有就是你看到的应该是制造完的,现在这个是版图级的形状,就是正方形,我做过10 ...

制造完的确实是圆形的,但是后端和版图既然定义的图形都是方形的,就是转换成圆形不知道在哪个步骤完成的,是在制造光罩的时候么?有一点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说的对,版图是有正方形和长方形的。

搞不明白什么时候为什么到光罩的时候就变圆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图都是方形的,但是制造过程中因为光刻胶曝光和刻蚀的原因,对于小尺寸方孔不能做出直角,所以看起来是圆 ...

是这样么,我做过工艺,我认为光刻和刻蚀是可以做直角的,但是pvd和cvd确实做不到填满方洞,我也赞同是出于工艺考虑做成圆形,但我不理解为什么fab给出去参数的时候不给一个圆形,可能为了方便定义吧,这样在后端和版图的时候大家都是横平竖直的比较统一和方便,然后做光罩的时候再按via面积折算成相应的圆形便于制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明白什么时候为什么到光罩的时候就变圆形了

近视等于圆形,其实不是的,我们画出来的版图是正方形,实际是工艺过程中那四个角做不到90°,就是刻蚀的过程中是没有办法达到正方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