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输出级的ESD保护

楼主(2023-03-27):
请教!如图,Opamp 的 output 希望直接接到 ESD IO。ESD IO 用foundry提供的IP,是用5V ESD device 做的 GCNMOS。length 为 0.7um。
请问:
1. Opamp 输出可以直接接到ESD IO吗?还是需要串一个电阻?
2. Opamp output 的 NMOS 的 length 的选取有讲究吗?是不是必须比 ESD device 的 length 要大一些?

网友A:
1、Opamp输出可以直接接ESDIO,并不需要串电阻
2、Opamp输出的PMOS和NMOS length选取均有讲究,length和ESD中的大或相等即可,不用大太多
3、Opamp输出PMOS和NMOS源漏layout画法需参考ESD中的画法,同时注意latchup

网友B:
1, Opamp  直接接到ESD IO不需要串一个电阻,否则影响放电速度;2,Opamp output 的 NMOS 的 length 不必比esd的大,而且最好是小,否则esd不能优先导通放电,并且outpmos和outnmos的各自body接触要充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Opamp输出可以直接接ESDIO,并不需要串电阻
2、Opamp输出的PMOS和NMOS length选取均有讲究,length和ESD ...

谢谢!问题是outnmos和ESD mos不是同类型的。ESD nmos是_nsi(non silicide)的。另外,outnmos如果也采用ESD画法,就太费面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Opamp  直接接到ESD IO不需要串一个电阻,否则影响放电速度;2,Opamp output 的 NMOS 的 length 不必 ...

我的理解是length越大,越不容易tigger。因此我以为,outnmos的length应该比ESD nmos的要大一下。

网友:
一般输出是ESD自保护,输出管用ESD管去做,并且和ESD管layout在一起。
这种做法并不需要再加电阻。 L可以根据输出需要选择,大多数情况下和ESD管保持一致。

网友:
IO pad一般都是顶金,ESD器件一般都会紧靠pad,而且ESD器件都会走大面积的顶金。之后pad才会抽头连接内部output buffer,金属的宽度与层数不同就决定了过电流能力不同。大部分ESD电流肯定通过顶金走ESD器件出去了,但还是会有小部分电流通过抽头走线进入output buffer,所以output buffer的W肯定不能太小,而L影响不大。因为图中的GCNMOS和GCPMOS还是靠寄生三极管的开启实现ESD泄放,决定Trigger Voltage的是N+/P+与P-WeLL/N-WeLL的PN结反偏,MOS管的L参数对ESD影响很小。

网友:
如果运放和pad直接串一个电阻不影响运放本身性能的话可以串一个电阻,这样运放的管子不需要特殊处理正常尺寸和画法就行。

网友:
串电阻应该是没有太大必要的,只要op输出级的N/PMOS按照ESD rule 画好,且PAD_IO走线宽度足够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length越大,越不容易tigger。因此我以为,outnmos的length应该比ESD nmos的要大一下。
...

L小范围变化并不会影响击穿电压,esd是主要利用寄生NPN放电,加no siliside只是更有利于NPN导通,所以主要还是看看esd的tlp曲线,比较下triger电压和输出管击穿电压,输出端口加电阻的比较少,如果要加注意电流密度

网友C(2024-04-24):
请问一下各位,如果core和IO电压都是1.8V,用5V的管子做ESD保护会不会比1.8V的管子效果好呢?

网友(2024-11-14):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各位,如果core和IO电压都是1.8V,用5V的管子做ESD保护会不会比1.8V的管子效果好呢? ...

低压可以保护高压,高压不能保护低压

网友(2025-01-15):
1.OUT_BUF不做ESD处理,省面积。但是需要分布式串接电阻啊,不然万一Gate耦合电压导致OUT_BUF器件优先触发snapback,风险太高了,需要分布式串接电阻。

网友(2025-08-02):
OUT_BUF器件优先触发snapback会风险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