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噪声整形SAR ADC转换过程中余量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3-03-27):
这个余量电压到底是处于什么位置呢?我一开始以为是位于比较器的正输入端。但是论文下文中引入红色部分之后,表示电容C2上的电压时用的是一种电容串联分压的表达方式,如下:

所以我很懵逼这个余量电压到底是在哪个位置呢?

结构图

结构图

余量电压表达式

余量电压表达式

引入红色部分后电容C2上电压表式

引入红色部分后电容C2上电压表式

楼主:
或者有什么NS SARADC的资料可以共享吗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2024-03-03):
我的理解就是余量电压一开始在DAC阵列上,然后通过开关策略将余量电压分别共享到C1,C2上。在下一个转换周期实现噪声整形的效果。

网友(2024-06-01):
DAC上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