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偿求助,写转layout工艺的skill脚本,

楼主(2023-03-27):
需要将s40版图转成t40的版图,需要与T40的pdK器件对应上,麻烦大神知道教程吗,或者直接给我写一个脚本,服务有偿。

网友A:
这个不需要skill吧,导入导出GDS时候直接对应mapping file就好了。

但是我自己更习惯直接转GDS,用calibre,DRC CHECK MAP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skill吧,导入导出GDS时候直接对应mapping file就好了。

但是我自己更习惯直接转GDS,用calibre ...

我知道可以通过mapping来转,但是我们需要在里面修改一些版图,修改的时候比较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可以通过mapping来转,但是我们需要在里面修改一些版图,修改的时候比较困难,
...

哪就calibre啊,应该不会特别大的版图修改,我猜是有些层不是一一对应,需要做一些AND,NOT,OR之类的逻辑运算

用CALIBRE,逻辑运算后,DRC CHECK MAP后MAPING到新的层就好了。

楼主:
不是的,我就需要PDK和GDS里面的器件对应上,

网友B:
转换layout比较复杂,一般通过layermapping到处GDS,不过这样就没办法保持PCELL了。要保留PCELL的话,需要先把PDK中的器件对应过去(器件名称和参数等都需要对应),再把互连的layer对应过去,有可能一层对多层或多层对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layout比较复杂,一般通过layermapping到处GDS,不过这样就没办法保持PCELL了。要保留PCELL的话,需要 ...

我知道原理,只是不知道怎么实现,所以需要一个skill脚本来实现,或者其他方法

楼主:
请问一下能实现那些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能实现那些功能

请问一下你微信号多少

楼主:
请问一下你微信号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原理,只是不知道怎么实现,所以需要一个skill脚本来实现,或者其他方法 ...

目前市场上应该没有现成的工具。具体实现不是几行代码的事情,所以只能说思路,然后自己根据思路去实现。

楼主:
那现在的我确实有一点困难

网友C:
还有需要吗,有偿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需要吗,有偿提供

你们是个人还是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