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VF LDO架构的输出电压

楼主(2023-03-27):
请问各位前辈们,对于传统的LDO可以通过改变反馈电阻的比值来调整LDO的输出电压,但是对于FVF架构的LDO其反馈是单位增益负反馈,那么怎样做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输出电压呢?难道是通过调整基准Vref的值来调吗?

楼主:
应该有其他方法可以调节输出电压的大小吧?

网友A:
FVF前面不是有一级提供Vgate端电压呀,调节那个就可以了

网友B:
FVF一般是作为快反馈环路吧,调整慢反馈环路的Vref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VF一般是作为快反馈环路吧,调整慢反馈环路的Vref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控制基准的输出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FVF前面不是有一级提供Vgate端电压呀,调节那个就可以了

如果是这个来控制,就不能做到精细的控制了吧?感觉这样不太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个来控制,就不能做到精细的控制了吧?感觉这样不太合理

输出跟输入比,控制点就选那个gate呀,准不准看你环路增益呀,只不过会出现环路套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跟输入比,控制点就选那个gate呀,准不准看你环路增益呀,只不过会出现环路套环路 ...

前辈我想问下对于FVF架构的LDO,如图,STB仿真的时候iprobe的位置应该放在哪呢?放在调整管栅端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想问下对于FVF架构的LDO,如图,STB仿真的时候iprobe的位置应该放在哪呢?放在调整管栅端嘛?

这里有两个独立环路,要分别仿真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两个独立环路,要分别仿真稳定性

iprobe应分别放在M01的栅端、MB2的栅端对嘛?

网友:
应该是调Vref吧